IBM笔记本的通病

楼主(2010-10-15):
IBM笔记本的通病
1、IBM T30 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有报警声。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拆机检查CPU加电后是否有温度。如果有,说明CPU工作正常。接
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装好后开机,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
2、IBM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拆机检测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短路会造成死机。
3、IBM T23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拆机检测后,怀疑串口控制芯片MAX3243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
4、一台IBMT40的板,不触发,没有3V、5V。首先,量3V、5V的电感反向阻值,用二极管档打正反向阻值。正向阻值3V:110左右,反向阻值3V:560左右,正向阻值5V:75多,反向阻值70多(低于700以下不正常)此5V肯定有对地短路(正常为1K多,越大越好)
然后, 断开5V的3个限流保护电阻,取掉的目的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际上此板为后级有短路。最后,5V到了哪些地方,则拆那些元件,(还可以用电击法)T40的板的5V到了1845的19、25脚产生自举升压,拆掉一个1845后,阻值升起来了。
1845和1631的区别:1631内部有一个LDO能产生5V,可用于自举升压。1845就要借用外部的5V产生自举升压。
5、一台T30板(T30的板没有1.5V,直接用1.8V代表)不触发,待机电流0.3A,PMH4、H8拖焊,能触发,上CPU、内存,但没有跑完内存就掉电,换了一个H8还是掉电,考虑到外围元件有无被拖掉,找到一个外围电阻掉了,补上,还是掉电,于是换了原来的H8,上电,OK。
结论: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晶振旁的电容或RC振荡旁的电阻电容,会引起许多古怪的问题,没核心,没3V、5V等其它不可思议的问题。
6、T2X系列机型由于出厂时间比较早,因此常见的问题大都是屏幕非常非常暗,但其他运行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比较常见.
导致原因一:高压板
更换高压板,很简单,如果是改装的高压板价格在150左右,如果是原装的高压板价格在220左右(改装的高压板,硬盘光驱电池等指示灯一般就没有用了,因为改装的只提供了高压,而指示灯线路部分不能通用.)修后质保一般是三个月.
导致原因二:背光灯管老化,更换起来比较麻烦,虽然对于维修者来说,从摔碎废屏上拆个背光灯管是0成本,但是更换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点,说白了就是个工钱,一般更换价格为:200元左右,一般修后质保为三个月.
到目前为止,T2X见的最多的就是以上一个通病故障!其他故障不一一列举!
7、T30通病,那就是内存插槽有一个一般用一年半年就不能用了,一般情况下都是下面的槽不能用,有的时候反复插几次就又能用了.
解决方法:
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重新把下面焊一遍即可.一般情况下虚焊不容易肉眼看出来,因为接角太密集了,都重新焊一遍就可以了.如果技术好不用把主板拆下来焊,打开内存盖子直接焊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要用尖头的恒温烙铁.或者风枪,如果没有设备可以找个维修点让他们帮你焊一遍
8、IBM X31不加电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后.显示黑屏,风扇转,指示灯正常.
故障分析:
风扇运转正常,说明CPU单元电路工作正常.
检修过程:
实测北桥无工作电压。
该单元电路不工作的原因有:
一、外部MOS管异常
二、电源芯片MAX1845损坏。
三、北桥短路
实测16V供电正常,11和12的高电平指令正常,外部两个低端管G
极仍为保护5V,更换Q45,Q46后机器正常.
9、T30主板待机0.7,应该是有轻微短路,发现显卡短路,拆掉后还是一样,去南桥之后待机还是这样,H8,PMH,TB6808F也换过,1632供电正常,有3.3V 5N输出,3V 5V管换就好
10、T40点不亮 挡4R48 这个问题,是T40的通病了,显卡出问题了.
11、又修好一台NEC E660不开机和昨天的那台E668一样,这台P4的NEC,还是电容问题,在换了10个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是还不跑CPU,查到CPU没有供电,原来给CPU供电电路上有一个7A的保险断路,换之,OK!!
12、IBM T41P开机掉电
今天接了一台IBM T41P开机以后只要一碰下面的掌托就会黑 ,之后,有的时候开机不亮,测试卡00,有的时候跑49,把 CPU风扇螺丝打紧或者换个
13、R40E 暗屏问题
最近修到两台R40E,一台暗屏,按下睡眠开关,灯管闪下,另一台摇动屏幕就不稳定
第一台问题出在高压板上,本来想直接给客户换个高压板,但是手上刚好没那个高压板,无意中发现一个换的神州上的高压板上的线圈差不多的,就试着换上去,结果机器亮起来了。
第二台问题出在屏线上,因为摇晃屏,会不稳定,估计是屏线断了,拿下高压板时,用力一拉,结果把屏线和高压板的接口给拉下来了,重新焊回去,一开机,稳定了。
就这样不用成本搞定,那个R40E的屏线和高压板实在是太贵了
14、一台IBM 600老款笔记本开机报8611根据维修经验,这款老机器报8611是键盘的摇赶报错呢,这种情况一般是客户长期使用所致,因为他下面有6个接触点有的虚焊呢,接下来就是拆机,将机器拆开,将6个接触点加焊,OK!!!故障解决!!!!
15、 IBM-R50,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时候诊断卡跑一个0,所有的灯都亮,没时钟,加焊南桥可以开机但进系统死机,重做就OK
16、R50E,不认网卡和声卡,更换网卡OK,但声卡就麻烦拉
换了一个,装机可以正常,但放了几个小时就没声了.
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冷了就不行了,以前修过一台DELL 1100的跟你的基本是一样的呢,我把声卡附近的大电容全换呢,芯片全加焊了一下,现在已经过保修呢,还没有问题呵呵,!!!可能是你还没有焊好, 17、IBM T23 MAX1631 无控制信号
IBMT23    电源芯片 MAX1631     22脚有16V 电压。23脚无5V 控制电压。23脚无5V的话,其他脚都无输出,MAX1631不工作一样。查23脚由TB6808F控制。测TB6808F,有16V 输入,无输出。换TB6808F,开机,还是不行。查TB6808资料,64脚(6808)缺少VCC3SW,VCC3SW由16V适配器输入,经一个5脚IC,产生VCC3SW。5脚IC没控制电压。1632没工作.其实只要把南桥加热一下都能完全解决问题.我的T23 最后修好拉,是没有VCC3SW,是VIN16,没有加到5脚IC 的输入端和控制端。最后2条飞线,解决问题拉
17、MAX1632待机时和开机后各引脚的测量办法
此电压以IBM机器的16V适配器的电压为例,但只要采用1632基本都是通用的。
待机时:
1、测16V是否到了1632的22脚。其外围的高端驱动管的D极也要有16V。
2、测21脚有没有5V的待机电压。
3当21脚有5V后。1632的25   18脚也有5V
4、1632的9脚必须要有2。5V的基准电压。
开机后:
1、当加电后,28   23   7脚要有高电平。
2、芯片的27   24   16   19要有脉冲信号。要用示波器来测。
3、1632的  11脚要有PG信号。也就是复位信号。也是5V。
4、以上条件具备后。1632外围的两个供电电感要有3.3V和5V两组电压。
18、IBM T40黑屏故障维修全过程
故障现象:
用裸板测试时,有待机电流0.02A,当按下开关后,电流最高跑到0.75A,又降到0.60A,此后不再变化。用手摸CPU时,发现温度升的很慢,但北桥温度比较高。由于这两个故障现象比较可疑。因此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故去测北桥表面的电容。
排障过程:
测北桥表面电容时,已测出的电压有3组。2.5V1.17V1.48V。但还有几个电容没有电压。从这没有电压的电容跟线。跟到了CPU座子下边的L8电感也没有电压。跑电路发现L8电感是他旁边的1845的供电电感。所以又将1845吹下来。处理后。重新又焊回去。开机加电。再测此电感已经有1.22V的电压。并且北桥表面本来没有电压的电容也有了1.22V的电压。用裸板接上屏。待机电流还是0.02A。按开关后。电流到了0.65A的时候屏就亮了。故障排除。
总结:
此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产生1.8V/2.5V电压的供电芯片虚焊。造成北桥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无发显示。此类问题在IBM的板子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19、3V/5V系统供电芯片哪些可以互换
1、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可以互换
2、 MAX132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可以互换
3、MAX1999 MAX1997可以互换
4、SI786 SB3052P MAX786 可以互换
5、有些老板子上的MAX786 MAX785这两个是绝对不能互换的。希望大家能记住。
20、IBMT30,网卡上不了网,显示网络状态的图标不连接,重装驱动也没有办法连接到网络。
分析:
看来是硬件故障了,主要应该是网卡部分电路问题。
解决:
拆开笔记本,观察网卡接口,没有发现很严重的烧黑的情况,想这可能是信号的故障。
找到笔记本网卡控制芯片,网卡芯片,对这两个芯片的地址数据线打阻值看波形,发现两个芯片各有几个脚对地击穿。
怀疑是下雨打雷了。。。。。
把这两个芯片换了,我换的这两个芯片是:H0022和DA82562ET。
重新装上笔记本,进入系统,网络状态的图标再也不会不连接,而是一闪一闪的在哪里传输数据。
21、X10花屏
分析:
花屏一般为屏线故障
解决:
花屏后用手轻拍,死机了。
看来好像还不是虚焊了。。。
按部就班来,拆机查屏线,5V,信号,都很好,排线也很牢。
估计是显卡故障了!
GF5200,就是它了!
吹焊竟然不管用,估计芯片下边的锡球不好了。
没办法,热风枪伺候,重做BGA吧。
做好后,等冷却,用无水酒精清洁机板,装好,OK.
22、一台t20,开机器显示ibm的logo的时候灯管亮的,然后就灭掉,首先判断不是灯管问题了,因为能亮一下,估计应该是主板供电有问题,飞线,结果飞错了,烧了我两块高压板,有块烧的跟放烟花一样,恐怖啊,后来第三根小心了,电压都有了,可是还是闪一下,这回郁闷了,哎,拆了灯管看看吧,原来是灯管一断的线打火容断,应该一开机是电压突然增大引起放电所以能点亮,然后就灭了,于是把灯管焊好装回去,这回ok,气啊,烧了我两根高压板,早点拆灯管的话一分钱本不要花了,想想不甘心,把两根烧坏的拿来看看,坏的不是一个地方,两跟拼拼
23、IBMX31能上电,不开机,一般是1.2V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受控于1845,换一个能好
24、IBM A31,不认网卡。解决过程:开机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的确没有网卡,还发现没有调制解调器。哈哈,问题出来了,心中也有数,应该很好解决。拆开底面的网卡,调制解调器的安装位置的盖板,将网卡,调制解调器互换位置,再进系统,ok!其实,这款机器的网卡,调制解调器大小一样,位置并排,拆下后插回去很容易插错地方,就会出现上面的故障。正确的网卡插在靠上即屏轴的位置,而调制解调器则插在靠下即边框下沿。
25、T43指纹密码,过程是这样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台笔记本设有系统登录密码和指纹密码,它提示验证指纹时我选择取消,这时弹出系统登录密码输入框,我用系统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入,碰巧这个系统没有屏蔽系统管理员密码这样我就进入了系统,进系统后我立马删除指纹识别设置的那个软件,重启,哈哈,不再提示指纹验证了,这样就解开了T43指纹密码。这个方法能够成功解密前提是administrator能够成功登陆,或者你只要能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就基本ok!
26、 T20。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即灭,测试卡显示在闪动的一刹那3V5V复位都有。不用想,1632应该是好的,不放心还是量了一下,的确是好的。应该就是3421跟3410了,加焊后可以开机。冷一会儿就不行了。换3421,好了。没事,无聊,又把3421拿下换上以前的。呵呵,好的。想想有时候加焊是不行的,拿掉重焊可以省点钱。
27、IBM T23接电池时开机正常,运行也正常,但外接电源时经常掉电,单独接电源也掉!(有时亮机后掉电,有时不等亮机就掉)
开始怀疑1632部分有问题,经反复测试发现外接供电在15V以下时不掉电,但进系统后发现电源管理里处于电池供电状态,电池不充电!于是怀疑电源供电和 电池供电的交插部分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一芯片的控制电压偏高,不能自动调节,控制信号来自ADP3806,但更换3806后故障依旧!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充 电部分,于是更换充电IC TB6808,更换后问题解决.
从此维修来看,掉电除了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外充电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28、IBM T21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另一台开机运行1小时后,自动关机后不能触发(不稳定)? (维修方法: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两台笔记本更换此IC(ADP3421)后,本本OK。

注:如果发现此IC有问题,给客户维修后要续保三个月,最好把ADP3410一起更换。

29、IBM T22本本,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
维修方法:换内存时钟后OK,进行考机时,发现不稳定(不显示)插诊断卡后跑39等代码,怀疑是北桥空焊,后加焊北桥和显卡,OK。
30、IBM笔记本,接到时不开机(客户介绍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可以触发,但不跑CPU,拆下内存后清洗一下内存和内存槽后,OK。

31、IBM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无规律黑屏)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开机后两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故障,又换掉Max1714(北桥边上的)再开机,不跑CPU,后来更换一个CPU,故障排除,估计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32、IBM600,开机后报161,163错误?
维修方法:换CMOS电池后OK,其中一台继续报8611错,是键盘报错。
注:一般报161,163错误是日期的时间设置不能保存而报错,所以先考虑换CMOS电池。
33、IBM本本,客户介绍说重新装硬盘后,机器就不认硬盘了,换硬盘多个也是此故障?

维修方法:拆机发现IBM电脑硬盘接口被客户换硬盘时插坏了两个插孔,需要拆机插好硬盘后再装外壳。
34、IBM R32本本,进系统后不认光驱,还会死机。

维修方法:光刷Bios后同样故障。再重新做南桥BGA可以进系统,但花屏,用手压显卡就不花屏,重作显卡BGA后OK。

35、T30本本,不能开机,有待机电流。

维修方法:刷Bios后可以开机,报0188错误,然后解密OK。

36、IBM R32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4A?

维修方法:用手压显卡,外接显示器花屏,估计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OK.

37、IBM A21M电脑开机后十分钟左右掉电?

维修方法:电源指示灯亮,换3421和3410后运行30分钟左右没有掉电,拷机后OK。 ])
38、IBM T21本本,不开机?

维修方法:待机电流为0.01A拆机后测无3M 5M电压测MAX1632,7、28脚均无开关电压,拖焊H8与TB6807AF后测试3M 5M正常,开机OK。

39、IBM R40本本,外接电源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会自动切换。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机内很多虫子而且有的地方有发霉情况,清洁机子后开机二小时左右没有发现问题。
40、DELL D610 笔记本屏暗,无显 分析:有这么几种可能,1。屏坏;2。高压板故障;3。灯管故障;4。屏线故障。 解决: 屏乍一看是无显,可仔细观察是有字的影子,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大体判断为屏无背光 。开壳 , 经量测主板输入到高压板的电压5V正常,用高压棒测量高压板输出电源为0,判断为高压板的故障。
本来想更换高压板就此完事,可客户一再请求说要帮他省点钱,修高压板。
没办法,想想自己没钱花的时候的确痛苦,修吧。
用示波器查看振荡波形正常,但次级没输出,
看高压变压器线圈次级断路,
算了,估计客户连个变压器都不舍得换,
拆变压器,找到断点,用热缩管包好,重新绕好变压器,
装机后,一切正常。
41、IBM A21不能充电,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维修方法: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排除故障。
42、IBM R32开机无显示。
维修方法:电源和硬盘指示灯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经查液晶屏坏

43、IBM R40出现0175报错?

维修方法:⑴用专用软件对Feash重新刷写。
⑵找同型号机器的Feash芯片更换。44、开机屏暗,90%是高压板无供电,屏线坏
45、开机不认光驱多为南桥空焊

46、网卡不好用,网卡坏
47、显卡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
48、经常掉电或死机,两个给CPU供电的电源IC坏

49、经常掉电或死机,两个给CPU供电的电源IC坏

50、运行一段时间突然掉电,CPU风扇未卡紧,CPU散热不良
51、开机按钮与主板的连接线不良
52、开机不亮,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先取下内存,如果报警的话,多为显卡BGA坏,不报警多为南桥和显卡BGA坏
53、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摸屏不好用。打开C壳盖,看到触摸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OK
54、屏暗与休眠键有关

55、IBM笔记本R52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能进BIOS.

我有个IBM笔记本R52的,进系统不安装软件没有问题,装软件就关机,把硬盘换了也一样,进BIOS也是一会就关机,在系统里不会关机,但是不管你装驱动还是装软件装系统都是一样关机,南桥加焊或换BGA
OK!
T2X系列 机型由于出厂时间比较早,因此常见的问题大都是屏幕非常非常暗,但其他运行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比较常见.
导致原因一:高压板 更换高压板,很简单,如果是改装的高压板价格在150左右,如果是原装的高压板价格在220左右(改装的高压板,硬盘光驱电池等指示灯一般就没有用了,因为改装的只提供了高压,而指示灯线路部分不能通用.
导致原因二:背光灯管老化,更换起来比较麻烦,虽然对于维修者来说,从摔碎废屏上拆个背光灯管是0成本,但是更换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点,说白了就是个工钱,一般更换价格为:200元左右,一般修后质保为三个月.
很多人说T30是过渡期间的败笔,甚至有人说P4M因为功耗较大不适合做笔记本CPU,但是T30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也有缺陷,这里只说缺陷(通病)
提到T30不说可能很多也也知道他的通病,那就是内存插槽有一个一般用一年半年就不能用了,一般情况下都是下面的哪个槽不能用,有的时候反复插几次就又能用了.
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重新把下面焊一遍即可.一般情况下虚焊不容易肉眼看出来,因为接角太密集了,都重新焊一遍就可以了.如果技术好不用把主板拆下来焊,打开内存盖子直接焊就可以了.
T40/41
开始显卡变成7500 32M/9600 64M了,并且少了T30中的串口,虽然显卡改变了T30的7500/16M,但是问题来了! 一般T40/41维修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如下情况(人为的原因除外),开机一会蓝屏,重启蓝屏,打会游戏花屏,开机进不了系统后蓝屏,用一会死机,等现象!
(做显卡的成功率大概为72%,而且往往反复做几次不断拷几天板子,如果不行再做,再拷机器.....直到没问题才放心人拿走 以上故障现象均为显卡虚焊导致,因为显卡是焊接在板子上的,接脚狂多切狂密集,如果虚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那怎么肯定是显卡造成的问题呢?请看下面. 鉴定显卡导致的故障方法就是:如果屏幕花屏,外接显示器按FN+F7切换外接一个显示器显示,这个是时候如果还花屏那么肯定是显卡问题了,如果外接显示器没问题,而切换到笔记本屏显示还是花屏,那就是主扳以外的地方有问题,例如屏线.等 ,不过以经验来看这个情况比较少,绝大部分都是显卡导致,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不一一举例说明.
还有一个情况,机器在桌子上摆着没问题,一切正常,稍微一移动或者震动机器就出现屏幕拉丝或者闪动,死机现象,这个情况一般就是显卡问题,只有换新板子试了如果问题解决了那么肯定是显卡虚焊问题.
40/41/42另外一个通病就是USB接口坏掉,找不到网卡,这个故障率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其症状就是U口不能用,而设备管理器一切正常,U口就是不能用,此类故障为英特儿855芯片组的设计缺陷,并不是IBM有这个问题,只要是用855芯片组的笔记本都有这个情况存在,此类故障的维修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换板子从原来T42/855芯片组/333外频变成了915芯片组/533外频后,个人感觉915芯片组最大改善就是855的缺陷(USB口不能用)终于没有了,至少我目前一个没有碰到过USB口不能用的T43机器,但是随之问题又来了,T43/915芯片组的发热量大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不要骇人听闻,只是同 42/42/40比T43热量确实热了一点,但没有到烫的地步,),T43的返修率是从T40/41/42/中返修率是最低的,几乎没返修,也就什么通病故障(热量大除外,热量大是通病,但不是故障).热量大现在看来不是T43的什么设计问题,还是英特儿芯片组的问题,估计915芯片组就是这样.
T43说了这么多,没见一个通病故障,都是说了些通病而没有故障,没办法T43目前为止没有通病故障,我不敢否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初T40/41/42也是卖这么久的时候返修率比T43高的多

来源:迅维网
作者:wfytapv

网友(2014-07-28):
楼主辛苦,经典的实例!

网友:
IBMV3000一般是显卡

网友:
经典 不过现在有点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