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装系统后功能组合键不能用了

楼主(2010-10-15):
上网本重装系统后,FN功能组合键不能用了,用驱动精灵还原之前的系统也不行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你用硬装版的试一下啊 ,应该可以

网友:
没装好键盘驱动造成的。装好驱动即可。

网友:
基本上是驱动问题。到官网下载驱动。另外也的确遇到这么巧的事,有台上网本,重装系统后,触控板死活不能用——本来是好的——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N功能组合键是要配合相关软件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