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4NW 高压侧 阻值我量的和你们不一样啊~!

楼主(2010-10-15):
好的没上的时候高压侧 我量的是877欧 上板以后也是877 怎么我看有人测的是1000欧啊?
三星

网友:
不一样的工具都会有偏差的

网友:
换高压包就可以好??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一般这款都是换高压包就完事了。 我这个故障是开机十来分钟就自动黑屏了。类似灯管老化的感觉。 用别的电源板点灯管没问题,就决定换高压包了。 到现在拷机没问题。准备通知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