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0-15):
故障 开机绿灯黄灯间接闪下灭下 电源12V  5V正常  背光开关电源3.3V 停下来下。但奇怪的是把屏线拔下 在插上去 (带电拔插)一切正常,但在开机 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点 该从何下手啊。(个人认为还是在驱动板上) 谢谢。

网友:
对显示器不是很了解!期待有高手解决,学习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电插拔屏线?!
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笑 是真的 快给个解决方法啊 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不插屏线开机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插屏线能开就是电源正常不起负载或屏供电的LDO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