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底座问题

楼主(2010-10-15):
主板底座脱焊了,加焊以后用个一两个月就不行了。以后还有必要加焊吗?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变形严重的就没必要修了  返修率高

网友:
最好别加焊了

网友:
加焊只能解决暂时问题,因此你空焊的地方,可能有氧化层了,如果不解决好散热问题,用不了多久还会空焊,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