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认光驱,系统走到Windows过不去,换过南桥。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0-10-15):
机器来的时候不认光驱,硬盘,USB  进系统死机,集成显卡。 换了一个FBM的桥,认硬盘。但光驱不认。以为是桥不行,又换了一个问题一样,系统走到Windows界面一直缓冲,就是不进
是哪的问题啊???      手摸南桥感觉温度有点高。

网友:
應該還是橋

网友:
T43慢的话应该还有其它问题,南桥再做个试试,以前遇到过进水的T43进系统慢,开机也很慢,后来放弃了,毛病很多。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个同样问题的结果没修好
    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供电。RST都正常了吗?

网友:
我觉得是供电不稳。用示波器看看各项供电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取下光驱再看下

网友:
还是桥的可能性大些,重新摘下来再做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