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过内存 求思路

楼主(2010-10-15):
IBM X31 不过内存 确定不是内存问题
有时内存会报警 有时不报警
内存供电都 3.3 有 2.5有 1.25有
内存槽也重新加焊过
求思路
问题

网友:
不上内存 报警:1短1秒 3短 一秒 3短 一秒 1短

网友: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北桥你有没有加热呢?还是BIOS看一下。

网友:
刷BIOS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诊断卡 跑什么代码啊

网友:
图纸论坛上有的,你查查,看看内存条件都到位了吗?

网友:
此类报警不过内存 即读而不过的现象 9层都是独立显卡引起 如是集成的板子 则北桥问题 你只管加焊 不行重新做下BGA就是了

网友:
楼主插测试卡看下跑多少码,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靠,没搞它 目前不走U 了

网友:
内存槽确认没问题就北桥了

网友:
走U 了,刚才好像是没是上BIOS 电池原因 跑85代码哦

网友:
芯片发热都不高的,

网友:
X31有密码芯片那个小件的,不上那个小件会跑85,上那个小件就好了。

网友:
不上那密码芯片小件会挡内存的,跟北桥和BIOS,显卡无关,除非上上去之后还是不过内存的话,建议做显卡。

网友:
北桥你有没有加热

网友:
跑 85 啊。 你是不是动了 安全卡。。 安全卡 要插上 要不也是挡内存的啊。

网友:
看看北桥吧 好多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安全卡 要插上 ,否则挡内存
报代码"85

网友:
跑85代码。还加焊个屁槽子。安全芯片和BIOS问题。我今天就刷了一个。跑8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