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修后有吱吱声怎么搞?

楼主(2010-10-15):
一个电源的初级Q3用的是C5027C坏了,换了一个C5027-R和它后面的C945然后接上电发现电源一直发出刺刺的声音,但是绿线与紫线都有5V的电压了,短接绿线能启动了。声响应该从初级上发出的,换了大电容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了。

网友:
这个可是烧管子的真正原因,必须把这个原恩查出来,要不还要烧管子,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或电阻阻值变大造成的,要慢慢查

网友:
杂牌电源,我不知道它各点电压多少为正常值啊。估计应该重点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加主板试试 有的电源 空载 有响声的

网友:
别加主板,万一有问题主板就废了,还是加假负载吧

网友:
上了负载还是有声音,应该不关负载的事,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是辅助电源响还是主电源响,可能是电容问题,仔细查电容。

网友:
检查初级的三极管有没有击穿的 量下它的反向电阻

网友:
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这种声音称为高频叫声!与电源的频率升高有关,应检修电路与频率有关的电路部分!

网友:
频率有关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发个专贴讲讲!

网友:
我见过,并且能修好的,一般都是不对称
1.大电容与分压电阻不对称
2.tl494的8与11角不对称
3.13007部分不对称

网友:
这种声音称为高频叫声!与电源的频率升高有关,应检修与频率有关的电路部分!
因为开关电源在15KH左右的频率下工作,振荡工作又分为多谐振荡、反馈自激等几种振荡方式;具体讲比较复杂,这里一时半会也没法说清楚;还是平常多学一点基础知识,对分析电路会有很大帮助的;磁芯松动也会引起叫声,但和频率升高的叫声是有区别的;高压侧的滤波电容,滤波不净,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在工作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产生正反馈引起的频率升高出现的叫声!多谐振荡时振荡回路的电容和电阻变值,引起不平衡,是频率偏离正常工作频率!还有比较器取样误差,引起脉宽调制的宽度变化,都会是变压器偏离正常工作范围,引起叫声;比如400HZ的磁芯,如果工作在50HZ,那么他的电流就会比正常工作时要大8倍!磁芯和线圈都会发热严重,不及时处理会烧毁变压器的!还有高频电路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引起的交联耦合,会是电路产生一些不确切的故障,与设计不合理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的一朋友告诉我说:别看计算机电源看着简单,但修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有一次一个电源修了将近一个月,也没修好!但有的电源是设计就有缺陷的!除非你把印刷版重新设计或把电路改造才能解决!有些故障连示波器也无能为力,象绕组的轻微短路!这就得有平时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根据测试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解决问题!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细心,不漏过一点蛛丝马迹,就一定能够修好;你说的情况好像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和主电源变压器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工作的方式不同,这个是自激振荡的!那个电路的振荡是在集成块内部完成的,在外部只有个定时电路,改变定时电路的电阻或电容就改变了它的频率!祝朋友马到成功!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查查看。。。还有看看电容漏电没!

网友:
我发的帖子,里面有一篇这样的问题,有空去看看

网友:
可能 是驱动芯片的两路输出不平衡,测量看看是不是电压一样,

网友:
副电源应该有问题,一插电就响就是副电源有问题,具体可能涉及自激电路的反馈的电容或电阻变值,启动短接绿线时响,一种是驱动不对称,一种是电路的震荡有问题,驱动不正常比较多见,和分压不正常,,主电路振荡出问题的少,不过也有,碰见一例时间常数的电阻变质的,电路有缺陷的,基本都是放弃

网友:
查tl494的8与11脚电压是不是一样,要是不一样就查和他相连的电阻和三极管,还有看看电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原理我就不说了,通病给你说一下,主电源,两个开关管上有两个小电容,50V的,一般是1UF到10UF之间,,这两个全换了,,还有,推动管有一个坏了或不良,推动管在次级,494的8和10脚电压在2V左右,再不行就把振荡电路那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换了!应当这几个点能把这个故障解决!

网友:
查494 8脚 11脚连接电路。电源叫声多数是这里出现的问题。电阻开路(2。7K)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一个就是换前面的2个50V1微法的电容好的

网友:
输出或变压器有轻微短路

网友:
我认为首先应该关闭主电源,听听还有没有声音,以判断是主电源问题,还是副电源问题。副电源问题的话重点检查光耦、TL431极其补偿回路;主源问题重点应该检查494输出到推动变压器、推动管及推动管ec极并联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