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带宽

楼主(2010-10-15):
在各种总线介绍中,总遇到某某总线的带宽可达多少MB每秒,其中这个带宽说的是什么意思,恳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
带宽(band width)又叫频宽,是指在固定的的时间可传输的资料数量,亦即在传输管道中可以传递数据的能力。在数字设备中,频宽通常以bps表示,即每秒可传输之位数。在模拟设备中,频宽通常以每秒传送周期或赫兹 (Hz)来表示(来自百度)

网友:
这些专业认识去网上找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带宽比做马路

网友:
呵呵,我明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