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一卡一卡

楼主(2010-10-15):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台联想昭阳的本子声音一卡一卡的,我刚开始以为是系统。从新做了还是一样的,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的。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下驱动看看 不行就把无线网卡和猫拿掉 看看 还不行那就得查声卡电路了

网友:
一看就不是维修员,保持沉默,给大家一口饭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不对劲!  弄过这机器! 把它摘了吧!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了,才发的贴。我有细心查声卡电路发现附近有几个电容腐蚀。加焊一下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哈哈哈,耦合电容漏电不但能造成声音卡,还能造成只有插入耳麦时瞬间有声,不然就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