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的维修经验大家分享

楼主(2010-10-15):
我认为三星液晶显示器维修起来要相对简单,LG和优派显示器维修就有点难度了,三星电源板大部分都很相似。我们维修站今天接的三星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指示灯不亮,对于这类故障主要有三大方面:第一是电源板故障;第二是主板坏了;第三是按键板故障造成的。先测量电源板上有无5V和15V电压输出,如果都有,那么接下来查看按键板,对地短接按键板上开机按钮KEY1(针对三星943NW),如果可以开机,显示器正常工作了,可以判定是按键板坏了。要是短接后故障依旧,肯定是主板坏了,主板坏了一般难以修复。本人就是按照以上思路,先检查电源板,发现5V和15V均没有,现在可以确定造成不开机的原因是电源板坏了,接下来开始检修,首先看电源初级大电容310V电压正常,测电源块DM0465R供电端(正常应为10.9V)和反馈端(应为0.5V左右)都没有电压,原因有两个:不是电源块内部烧坏了,就是那两个引脚对地分别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测量后发现两个稳压管都击穿了,将板子反过来看DM0465R电源块居然炸掉了一块,更换稳压管和电源块后,检查初级没问题后,忽略了后级的检查,结果通电后电源块立刻又炸掉了一块,再次测量初级各元件,庆幸的是只有电源块坏,其他元件都完好(一般电源块供电端的那个稳压管也会击穿的),重新更换后,然后检查后级电路,发现15V输出端对地阻值为0欧姆(正常时约3K左右),这种情况一般是此路整流二极管被击穿了(15V电压是为高压板供电的),同时该路保险也会烧断,更换整流二极管和保险等元件后再次通电测量5V和15V电压正常了,装机后按开关按钮试机OK了。总结:电源板上易损元件有保险,整流桥,大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稳压二极管,整流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只要是电源板故障,以上电子元件很可能就有一处损坏了。本人还是一个学员,但以上文本是根据我的维修经历所总结的,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朋友师傅指正。

繁华,依旧 + 5 以资鼓励

网友:
说的不错,楼上辛苦

网友:
讲的不错。。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就更好点,更直观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 楼主从头到尾将得很详细 感谢你的分享  下次希望楼主能分享到图纸  谢谢你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获益良多,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