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跑D8

楼主(2010-10-15):
  今天又修了一片945垃圾板。上回的那片板子。。没有电源IC所以没修好。这片板子做工和那片工包板一样。就是里面用的芯片都不一样。。客户抱来时说插内存时把条子插反了。。冒烟了。内存和主板一块烧了。我拿过来一看。主板外观无明显的烧的迹象。但内存槽里有供电地方烧焦了。整理好内存。上U(这垃圾板子。上假负载根本测不出供电。主板不工作。在这板一假负载没有作用)测主供电。。PG。复位。都正常。内存主供电2.0。负载电压1.02。时钟0.8也正常的。。就是不过CPU样。主板不工作。。。开机直接直接跑D8

网友:
量一下北桥吧

网友:
BIOS也换了。。北桥也打供电正常。复位什么都有就是不认U。。

网友:
你是一开机就跑D8还是跑几个码之后到D8的,不认U供电正常之后就是查CPU到北桥之间的总线有没不良的。

网友:
换一下北桥吧

网友:
开机直接D8连CPU都不认。。假负载又测不出来。。但是CPU主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耐心点准能修好,我修过两块这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但故障点却不一样,所以不好确定,仔细找找吧。

网友:
那你修的故障是哪个地方。。和我修的板子一样不。。945杂牌的不。

网友:
直接跑D8应该CPU没工作。查下FSB总线,因烧坏过内存,北桥烧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网友:
确定清理干净内存槽里掉的金手指,北桥烧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烧了,重点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时钟  还有就是打一下内存数据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