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块EP-AK890主板

楼主(2010-10-15):
有十三块EP-AK890主板,换电容好了四块。其余八块 有CPU1。45V,内存1。83V,无复位电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重加焊南桥也不行。

网友:
时钟正常么

网友:
时钟也有,从好板上换过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北桥IC 换下试试!

网友:
才检测几部啊,南北桥都没测完~!!

网友:
查北桥及周边电路,试试

网友:
NB供电管换掉

网友:
还有很多供电没有测啊。这样就加焊桥啊太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复位光查CPU供电与内存供电是不够 的,还要查显卡供电,总线供电。再就是两路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