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标识为BC112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10-15):
主板标识 BC112 是什么元件? 万用表蜂鸣档在路测响 是否坏了?如何替换?
主板

网友:
那是电容,如果取下来量也是00,那就坏了。在板上是00不一定是它坏了。

网友:
主板上面带有C的一般都是电容,万用表蜂鸣档在路测响看一下数值是多少,不为0就是好的最好是拆下来测。

网友:
那是电容 取下来量看是不是00 如果是就坏了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电容。

网友:
ATX电源黄色12V对地电压只有1 接通电源自动开机,1秒钟自动关了,然后可以触发,但是诊断卡跑码01,无显示

网友:
kof1998kof
的帖子
BC112一个电容, 万用表蜂鸣档在路测响 是否坏了?响不一定是坏了,电容测量前先放电。
替换容量耐压一样就OK

网友:
INTEL的板子插上电源,风扇转一会就停是正常的。触发后跑01,可当CPU没跑码来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