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改良版芯片有假货吗?

楼主(2010-10-15):
以前我换631,重来没见返修的,现在换显卡,返修的一堆一堆的。机器还是那机器,修还是我修的。
而且是大规模的,G86 72最近全部返修。
有个631拿来居然下面的字都磨掉了,之看得到生产日期。
我怀疑这些是不是假货,请懂内幕的朋友揭秘下。
我给人家都是说的,我保证你南北桥虚了,显卡都不会虚,现在。。。。。

网友:
Remark的不要太多。。。。我自己就有亲身案例同一个nf5的桥,我换了N家买,结果只有一家是真的,其他全是Remark的,而且那颗真的还是二手的良品,并非全新的。。。。。。其他XD碰到Remark的也很多。。。。。你搜搜以前的贴子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还真是吓人!!!想买真的没有吗?

网友:
有,肯定有假货。芯片上面的字可以打磨再写的。

网友:
我也买过假货,7300的,做上之前那面那行字被洗板水洗掉了,于是问采购的,采购的说现在有部分改良版的下面那行字确实能被洗板水洗掉,可是我做上之后用软件一测,是TM06年的,很是郁闷,我想是不是只要能被洗板水的,都是Remark的呢?

网友:
你这个判断方法是错误的 跟楼主说的是两回事

网友:
楼主所提的重新打磨主要集中在110MT和771这样的大卡上 。631价格便宜,供货充足。目前没有发现打磨。南北桥就更没有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判断呢?

网友:
目前换630-A2还是比较多, 返的约在1/3,认不到是全新还是翻新。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个   把字磨掉的。。  我也怀疑过是假的 但还是不敢确认 。。。

网友:
生产日期是用水洗不了的,

下面的型号是可以洗掉的,如G86-631-A2,我用酒精一擦就没了.试过

但没遇到返修的.除非自己没做好

网友:
哎~~别提了,没有一块不返修的,现在一个显卡我都要焊个3次,还是返,重新弄下来用有铅,才不返了

网友:
个人认为翻新的晶体做不到那么光,就像镜子一样,你若果是遇到怀疑的就跟主板上没有拆下的对比下就明白了!那么光的面掉漆字是很正常的,我遇到翻新的晶体面很 是粗糙!

网友:
以前老买测试的,便宜,不过最近做好老短路,成功率不高,后来换了升级的就没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重新打磨主要集中在110MT和771这样的大卡上,是不是把原来显卡上的生产日期打磨到10年的,这种显卡卖家都说全新的,但是买回来的都是有铅的锡珠,价钱也要200元,是旧的也没关系,如果是真正的10年的也不会返修,就怕他把不是升级版的显卡打磨成10年的,那就惨了,肯定要返修的,我觉得,生产日期是刻上去的,应该不好打磨啊,

网友:
换631的还好,20台估计有1台

网友:
今天去看了去自己买的771显卡果然是假的,是打磨的,难怪上次换的才用几天就死机,把原来有瑕疵的显卡从小打磨,在刻上日期和型号,打磨过的芯片发白,晶体没那么亮,大家买的时候注意了,我是在淘宝小海本本ic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