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0-15):
DELL G45M03 主板,南桥82801JIR,IO ITE8720F-CXS,此桥有时不触发,触发后,短接开关针不能强制关机,能进系统,五六分钟后,无显,此时复位灯常亮,无复位,最了供电都是正常的,时钟也有,就是没复位,南桥重新植珠做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不能开机查一下开机电路,如果开机电路元件不良比如桥后面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你这个板问题应该是在IO或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换U,换内存等外设,在BIOS里面屏蔽网卡,打印机口,USB口等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