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三至4小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0-10-15):
一台集显联想R60笔记本,用了3到4小时就掉电,有时2小时,最短也有1小时,电流掉到0.44A或者0.50A左右,然后按开关键又能正常使用,清过灰尘,重新安装系统无果,连续跑1小时3D测试,让电脑发热最大化也无掉电,而是到了3至4小时左右就掉电另扫描硬盘也无坏道.客户拿到联想客户中心去检验也查不到,拿到几家维修店换了风扇,处理散热问题也无果,又整理回来原来设备.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不知怎么办,如果开机掉电也还可以有故障可查,看那部分电压没有起来或者温控,可是这样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掉电,实在没有头绪,请高手指教.

网友:
LZ太复杂了,没人会啊,看样子要自己好好研究了,研究好了,吧经验讲讲

网友:
看一下温度    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