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笔记本cpu供电求救··

楼主(2010-10-15):
    接到K42笔记本··  开机到2。2a掉电··查是没有CPU供电电压··
                         查了8脚有19v电压···VCC  VDD也有5v电压··但是REF跟SHND没有电压··
              MAX8771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行还是··焊接肯定是OK的···
这中封装的焊过还是很多的··
                   REF是在芯片有供电之后就产生的··但是现在有电压了··还是没有产生··我是怎么想也是芯片有问题···REF的对地阻值是600
是正常的··求兄弟们指点下··这样的话··还应该怎么样查了啊·?

还想请问下··
                   这个EC是IT8510   他的105脚的VCORE_ON的电压··是要在CPU芯片MAX8771的v+  VCC  VDD  ref  SHND全部正常以后才有电压的·还是在这芯片没有正常之前就有电压啊·?
  我查了IT8510的105脚VCORE_ON没有电压··所以想问下兄弟们··这个信号电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电压的啊?

网友:
ref的那个电容有没有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
    ··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个CORE---ON

网友:
不知道这个8771芯片··是要先有REF还是SHND呢?

网友:
你去查下 芯片的PDF  看看  REF 是怎么出来的。    。。 上面会有图的。。   很多 是在要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就会出REF。   但有些也需要其他的条件。 你看看芯片的PDF 把

网友:
SHND为高电平。REF才会出来!

网友:
楼主的本本貌似火星来的 CPU供电都没有就2.2  明显短路或缺电压!先查前面吧!把前面修好了 CPU供电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这么大的电流还没有CPU电压

网友:
小富   这个ID好象在我上基地就看到过了,怎么犯这 白 的错误

网友:
查SHND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