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变压

楼主(2010-10-15):
  请问师傅们怎样把主板上的底电压改变高电压

网友:
你想问的高压是多么高的电压?升到20-30V可以自举升压。如果要点亮灯管的电压,需要高压线圈,一般有单独的高压板。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