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A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10-15):
     ASUS A3A一插电电流自动跑到0.3A,各个电感电压全有,诊断卡4条横线,没有过复位,奇怪的现象是CPU的供电芯片的下管的控制角也有5V电压,上管控制角也有电压,应该下管没有电压才对,就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也会自动开机吗,短路的话其余3 ,5v,1.05v电压也应该没有出来啊,。。。。

网友:
CPU的电压也有,是0.99V的电压,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