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查完供电,之后改查什么?

楼主(2010-10-15):
今天拿到块板是富士康G33的主板 供电都正常 代码跑03 喇叭一直在叫
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是刚刚学维修的 现在只知道查供电,供电正常了不知道下一步改怎么办了。高手指点下
主板维修

网友:
你确认主板的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吗?是03还是D3?

网友:
是不是长音啊 D3还是03 内存是不是好的 好像是不过内存哦

网友:
一直响可能是内存报错,你说的代码可能是D3。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03报警是内存有一组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是的话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多插几次内存,压北桥,换内存管子,换南北桥1.5V的管子

网友:
代码是跑D3 长音 供电正常

网友:
的帖子
一直叫是内存不过,G33的板用DDR 800R的内存试。不行的话查内存的供电时钟。
再就是打数据线的值

网友:
换个CPU和内存条试试,把内存槽清理一下,刷刷BIOS

网友:
03.内存没过。一般北桥故障,以前也修到过IO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