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维修遇到瓶颈,高手给点思路

楼主(2010-10-15):
店里有块以前师兄修过的T40板子,少了几个元器件,对应图纸、料板补齐,TB62501也拿掉了,拆了个料板的。因为时间放的长了,板子上TB62501的59脚焊盘掉了,这脚是出VCC3SW的,算是个很重要的脚,找了点位图,与C611连了个线,通电,待机电流0.01不正常,待机电压都没出来。于是慢慢往上查,发现VCC3SW没出来,量TB62501的主供电16V,发现电压才5V多。查到R413无穷大,换之,主供电正常,但VCC3SW还是没出来,可能后级短路,查U1 LM26和PMH4,取掉LM26,仍旧没出来;查PMH4,发现有焊过的痕迹,结果PMH4换成PMH6(听大师兄说这是T6用的)了,而且脚位都反了,取下换了个PMH4。问题来了,待机电流偏大0.16A(一开可调电压,电流直接0.16,没发现跳变),大概过几秒跳回到0.03,在0.16和0.03时都量过待机电压3V、5V、1.8V都正常,感觉待机电路哪可能还有问题,但没思路了。先触发看看。和心里想的一样,电路保护电流跳到0.01,TB62501的-shdn信号无电压,但59脚仍有3.3V的VCC3SW。
触发后的电路不怎么懂,所以一点思路也没有,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查起。

网友:
把PMH4装上再试吧。

网友:
查TB的其他工作条件 2PIN 55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