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0-10-15):
845杂牌主板。可以点亮。但是不认硬盘。IDE第一脚无复位。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南桥巨烫

网友:
你看一下周边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坏了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接ATX电源南桥不到三秒就巨烫。(排除了AGP供电管损坏)打PCI  A14脚阻值为18欧。。。USB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为570多欧。。以上数据是否可以判断为南桥故障?

网友:
待机下如查南桥发烫就是南桥坏了。打A14脚对地短路USB数据线没问题查5VSB转3VSB的元件。

网友:
接串口硬盘可以进系统。但是南桥巨烫。

网友:
可以点亮,南桥巨烫,不认硬盘,综合判断,南桥坏的可能性大,最好测测桥供电,再下最后定论

网友:
不要说了,基本上就是坏啦

网友:
我敢肯定是百分百南桥坏了,换桥,或换板

网友:
换串口进系统跑跑3d看能正常使用不...南桥应该是挂了。。。

网友:
不用想,南桥

网友:
你先把网卡摘掉 看阻值还是18欧的话 南桥坏

网友:
IDE第一脚无复位应该怎么查?每一脚复位电压从哪过来的?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坏,我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你这个是不是INTE的南桥呀,是DB的南桥吗?如果是那肯定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BIOS 北桥 IDE都是南桥同时发出来的复位 IDE没有 肯定是南桥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