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2000 奇怪掉电问题

楼主(2010-10-15):
这个本本 跟我有仇,开机进入logo 界面就掉电 重启,电流达到1.7。我总结一规律,只要负载大,比如键盘 ,屏都供电的话,就会掉电,裸机就正常。我不知如何下手。
掉电

网友:
什么南桥,不知道别乱说

网友:
换个CPU试了吗?

网友:
显卡电容换下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 客户送到你那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吗,还是你加焊显卡后出现的故障啊。这个本有时候加焊玩显卡就出现开机掉电的问题,主要查CPU电源管理。和温控芯片。也有极少数的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张淘口
的帖子
你在哪里额?

网友:
这台机器是客户拿来清灰的,哎,清完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