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东芝干上了,J10

楼主(2010-10-15):
东芝J10,待机0.017,触发后到0.425掉电,加焊MAXIM1980E TP324,和MAX1718,不起作用,请老师们帮忙了。

网友:
测测各大电压都有了没有。

网友:
卡机掉电有很多方面的    要一点一点查        加翰不行就换呀

网友:
看看电压什么的都对么?

网友:
南桥发出复位有没,CLK时钟?CPU电压出没?PG信号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