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0-10-15):
我的U盘是金士顿的,用芯片检测工具检测出芯片型号看1图,是MW8202的芯片

点地球下载了UDTOOL。EXE工具量产看图2

设置看图3

量产完成后弹出在退出软件,把U盘插在电脑上,设置从USB-ZIP启动,可是不从U盘启动,量产不行,帮忙看一下是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
刚才分区类型一里选CD-ROM   启动盘:也选CD-ROM,量产成功了,我选ZIP32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启动项设的不对吧  我的U盘量产以后  必须把 启动设成 USB CDROM  或者光盘启动 才可以的   呵呵   我的U盘是ut165芯片组的 呵呵

网友:
明显是黑盘,假的KINGSTON,找个UP13-UP16的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 UP13-UP16是准对群联的吧!一般KINGSTON 用群联方案的比较多! 迈科维一般是针对黑盘的  这种U盘读写速度都奇慢无比的!建议楼主百度找找迈科维的量产工具!

网友(2011-01-15):
我菜鸟,请教一下U盘量产是什么。。。。。。

网友:
这个软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