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求定位

楼主(2010-10-15):
速配7300GT 256M

显存阻值都OK,

显寸拖了2遍

GPU的问题,谢谢 自由如风,帮我加焊了一下就OK了,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换一个试一试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虚焊啊

网友:
热风枪土炮加焊下

网友:
一代显存的显卡一般都是显存坏的多直接换显存吧。

网友:
加焊不行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多半是显存问题。

网友:
拖焊显存,一样就加焊核心,这个花屏看起来比较像核心虚焊,特征:只有write 或 read 出错

网友:
学习,我有快显卡也是类似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坏吧?没坏就换显存!在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用万用表测测是显存端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加焊GPU试试吧!!!7300  7600 的卡子,空焊相当严重!!!

网友:
是GPU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2010-11-21):
加焊一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显存虚焊把

网友:
C39单一位报错, 如果有条件,就先考虑加焊下CPU,  焊了还是C39报错, 就加焊,或者换  U2     ,如果换了还没有好,就检查下排阻, 基本可以排除问题。
    祝你成功,
      U1         U2
             正面         U3
           GPU
                             U4

网友:
我也接到这样一块显卡,刚刚来的时候插上显卡点不亮机子,然后发现电容全部鼓包,然后就顺手换了一下,插上去试机,机子能点亮了,但是显卡现实跟上面的图片一样的,问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GPU空焊了!

网友:
gpu取下重植

网友:
谢谢,U2加焊过。
排阻也没问题

网友:
烙铁加焊显存 或者换显存 花瓶图我看好像不只一种显卡型号吧!!是好几种型号的显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