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代工的 联想478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10-10-15):
CPU供电1.34 时钟0.39  CPU复位和PG电压为OV   主板复位和时钟有的就是CPU没PG没复位
内存 南北桥供电正常
不跑码  复位和PG 供电是由 CPU主供电经排阻68欧母电阻直接到PG 复位测试点 电阻没坏就是不出电压
把它们换O欧的保险上去  PG 和复位的电压有了就是不跑码  求解

网友:
补充一点 CPU电压是不是有点偏低呀

网友:
应该先把供电修好 你这个供电明显偏低了啊  如果坐子是BGA的  那最好压下看看   精英是CPU座虚焊最多的板子了  已经是典型了  另外今天碰到一块技嘉 915的  昨天碰到一块精英 VIA的 都是座子虚焊  只不过非常令人费解的是  换CPU就可以跑码  让我误以为是CPU坏了呢

网友:
复位跟PG是一个信号 它们都不正常你把电阻换了电压是出来了,但是信号还 不正常呀,查一下VRM_PG有没正常发来,正常就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把电阻换回来 联想的板子多是座子虚焊造成的

网友:
精英的主板基本上 都是虚汗阿

网友:
如果是精英板478针板,请楼主先测CPU座有没有空焊,CPU座问题是精英板的通病

网友:
的确精英这好像是通病了,我昨天也修复了一块

网友:
这种板也是太不行了,变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0欧电阻肯定是不行的,没复位没PG先看一下电源IC的PG有没有到南桥了,如果到南桥了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也可能是CPU座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