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的芯片,发热大,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10-15):
碰到一些N61   N68单桥的板子,开机后,桥发热量大,导致开机使用过程中断电,我量过BGA的供电,没有问题,BGA也没短路,打阻也无异常。
我认为是BGA空焊造成的,但是我这里做不了BGA,也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否,BGA空焊造成发热量大,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但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网友:
有一些会这样我有2修过上网本CPU空焊有这种现象

网友:
空焊是对的。NV的就喜欢空焊

网友:
做一下BGA 就可以了,之后再加个风扇

网友:
看桥供电管是不是也很烫手 最好把管换掉 还不行肯定是虚焊造成的了 单桥虽然热点 但造成断电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单桥芯片发热量大这个很常见,加个风扇,至于你掉电的情况我觉得是哪个东西有问题了吧???

网友:
NV就爱这样本身就是发热量大桥空焊了只能加焊然后加个风扇这样。

网友:
你怀疑桥空焊,没有BGA,那还处理什么???空焊了加10个风扇它也是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散热膏,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