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2E9DMY开关管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0-10-15):
MIP2E9DMY开关管用什么替换?

是打印机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在线等

用k2645管子代换有极性分别吗?

网友:
这个管子可能目前还没有可以代换的管子,具休要查下PDF

网友:
用k2645换上后通电烧保险.............头大

网友(2014-04-06):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4-10-07):
这是松下公司生产的集成电路,OKI打印机使用较多,哪是什么场管,换场管炸保险就对了,没有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A(2016-06-29):
我也碰上个,有解决的吗,知道什么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上个,有解决的吗,知道什么代换吗

好像没有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