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暗屏维修

楼主(2010-10-15):
  今早上接到一台SL400的机器,客户说屏不亮,不过可以看见里面的字,我一试果然是暗屏。。跟客户报好价,拆AB壳,测灯管好的。通电待机测主供电没有,开机后也没有。那肯定是这个原因了,,接着就拆主板,主板拆好以后测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一侧不通,坏了。接着就换了,也没测其他的,通电开机还是暗屏,测保险烧了,怎么回事呢?测供电脚的阻值短路了,刚好这一路只有3个电容,我拆了最大的那个,不短路了,换上同样大小的,在换了保险通电开机好了,此机修复。。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不过还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N久以前 我们就修过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通病 一个电容和保险 在屏线接口背面不远

网友:
人家发出来就有心意了 ,打击人也没那么有意思撒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共同学习吧。菜鸟还是很多啊。

网友:
大家把经验都说出来,有时候你觉得很简单可能别人不会修呢,支持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不会啊,支持经验分享!!收益非浅!!

网友:
电容不装。保险用0欧电阻。这样对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2楼和3楼打击人了吧!不管大小,分享下都应该支持的!

网友:
用0欧电阻可以,电容最好装上。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我修到IBM的X61  暗屏   郁闷死了  高压条没供电         我以为是高压条问题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   你SL400是屏模块上面那个保险坏了  还是那个?  电容在那个位置  速回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老化了? 电池供电和电源的电压不一样,换别的屏试过么

网友:
这些经验对我们新来的菜鸟才是需要学习的基础经验啊

网友:
遇到SL400的,直接拆掉C壳,电容保险换掉就好

网友:
此是SL400的通病了,,虽然我没有修过,不过,论坛上看过不少。。

网友:
  呵呵。  要是自己知道。心里明白就行。还说出来 ?打击人家有意思么 ?真是的。

网友:
菜鸟还是很多啊

网友:
sl400真是垃圾,坏了也很难修,也易暗屏,

网友:
楼主别介意那些老鸟的话!哥们顶你!

网友:
分享经验就是好事,没必要打击人家。龌蹉

网友:
噢,原来这是通病呀,学习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在屏线接口附近,壳拆开就看见了

网友:
嗯  我查了  保险没问题

网友:
SL400应该有LED屏跟LCD屏的吧

网友:
分享出来还是不错啥,毕竟还是有些菜鸟,暗屏一般都是高压条上的供电没有来

网友:
不要说那种伤人的话,没意思,来坛子上了的,都是抱着互相学习的精神来的

网友:
就是,谁都是从菜鸟过来的,谁生下来就会修笔记本啊

网友:
我才学几个月都晓得SL400是LED屏。。哪来的灯管。。你把我豁的精痛!!

网友:
能把自己的维修心得发表出来.......就很好
     加油!努力就有成绩

网友:
我遇到的却是 靠右侧有点暗】  好像是LED 的 有两个发光二极管没亮试的

网友:
SL400 左屏轴是个通病这个月都换了3个了

网友:
sl400   500, 暗屏  都是通病,  保险  ,旁边 紧跟着那个电容。。坏。。 换了直接就好。

网友:
我还没修过这款,谢楼主啊,我先记下以后遇到直接通病解决就快了

网友:
通病了早就有了,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敢于交流经验,大家都会进步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 X61的  高压条有供电20 V      开启ON信号和ADJ信号没有出来   我用可调电源接个3V过去  被拉低    但是查不到哪里被拉低

网友:
论坛里还是有很多新手的,这个故障有人还没遇到过呢。
支持楼主!!!

网友:
是SL400的通病了

网友C:
这个是通病呀 呵呵 我也遇到过。不过lz的思路清晰 直接就来个秒杀呀

网友:
修过好多台了 SL300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昨天修过一台SL500的也是这个问题,电阻我用锡直连了

网友:
踊跃发才在好呢,不要说别人不行,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