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0-10-15):
一台sl400,用电源正常,用电池死机。同时用也正常,充放电正常。死机的时候cpu供电达到1.68v,用电源时是1.2v,电池不死机时是1.3v,高手出来分析一下

最后改了bios里的电源管理里面的c-state的状态就可以用了,不死机了。主板上电源管理肯定有问题。

网友:
高手出来帮帮我呀,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电池供电都在节电模式,不可能比用电源高的。你的CPU管理芯片换个,不行根据LD0强制改试试、

网友:
刚刚搞好了,确实是死机的时候电压会高,1.17,1.2,就死机了。后来改了bios里面的一个电源管理选项,c—state关了,就不死机了

网友:
这问题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因为默认的就是这个选项打开的。只不过找不到主板上哪里有问题,才把这个关闭的

网友:
是不是CPU的使用率很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的使用率也不高,很正常

网友:
只有单独使用电池才有问题,难道是电池供电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但是保护隔离电路貌似怎么也不会导致U供电过高啊~

网友:
SL400系列板已经没有IBM的灵魂了 ,太差了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这款机器电源管理设计有缺陷

网友:
联想,只适合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