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加电不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10-15):
三星r40加电,不开机,代码ff,各供电都有,电流0.6a左右,无摆动,clk正常,pcirst正常,写了bios还是不行,求大家帮助

网友:
这种情况的在就可以做个北桥试下了

网友:
查查总线,COMP CFG.

网友:
时钟,复位,怎么没说呢,测SATA 无线网卡接口,看南桥有无发出PLTRST CPU复位有无?

网友: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就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做过了,南桥也加焊了,都是老样子,没改变

网友:
南桥再换了看看

网友:
修好了,下了图纸,有几个电阻腐蚀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让你查,不是盲修。这种一般是总线故障。

网友:
主要是作桥容易查的时候难呀。如果是你修肯定也是先加焊一下桥

网友:
运气还蛮好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