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邵阳 E2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15):
开机进系统大概2分钟左右掉电,电池充电灯闪烁,掉电后再开机能开 ,电池充电芯片取下来再试问题一样 进BIOS问题一样 有高手指导下没

网友:
接电源还会吗?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下

网友:
故障很奇怪啊!!

网友:
接直流电源看看电流是多少。这机器我碰着过北桥虚汗的。还有一个是南桥坏的

网友:
掉电很难修的,慢慢修吧!

网友:
我记的好像是一个保险有问题,具体记不清楚了,以前修过

网友:
接试配和电源都一样的,接电源掉电后有待机电压

网友:
先南后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