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冷门主板,新手菜鸟维修过程,感谢基地高手热心...

楼主(2010-10-15):
前些天无意翻到一块成色不错的主板,大致看了下,没有维修的痕迹,一时兴起,拿来试试手。
最小系统居然开不了机,晕
这主板是P3的供电,边上还有个电源里才见的  494IC,没见过
一时没信心下手了,于是发图基地,高手们热心的给了一堆意见,
于是又测,
测待机电压,开机脚,3.3v  晶振有电压,IO 跳变不知道是哪只脚,月饼老师的帖子试试了都没有
IO是 他给的第一个型号,后缀有个G-NF什么的,(有点模糊),
开不了机,是IO 这是菜鸟的通病,着手换,找了半天没有同型号的,于是就放弃,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吧?

测南北桥电压,我的老天,就然都没电压?怎么会事,好像听高手说1117 是供电桥的,
我测1117,只有5v?由于高手常说,1117是最不会坏的,我就怀疑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开路,
测了半天也出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实在想放弃了,就把1117换了,找不到1117,只在坏的板子上找了个样子一样的换上了,我估计不行,通电后,居然奇迹上电了,哈哈,有点得意了。以为好了,对菜鸟我来说是大有成就了,谁知道还不行,不跑马......
这下问题大了,听说不跑吗,很难搞
算了,都搞到这份上了,接着搞吧,
。由于没有看到12vcpu供电接口,有点心虚,于是就把主板翻过来再cpu座子的脚上小心的测电压,听说只要有1v以上的电压就说明cpu电路时好的,测了,有1.7v. 那就看看内存吧,测内存槽边上元件,就然都没有电压? 难道是内存不供电?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里开始供电的,
算了赌一把,我就把离最近的也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的,吹下来,一看上面的参数15h03 l 什么的,看不懂,外观是那种中号大小的,我想,大的应该能代替小的吧,于是我就在坏板子上扣了个最大的,老吃力的吹上去(吹爆了两个,汗!),通电,喝喝,悦耳的内存报警声,滴滴......
我差点都要跳起 来了.......由于型号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能说是修好了,只是能点亮,进pe系统,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故障就不知道了....

最后感谢基地高手,热心......  在请高手,像这样型号不通的,换了后会不会有,潜在问题.....?

网友:
口气不像新手啊。1117应该有多少V?

网友:
修的还行啊,,楼主很有进步空间啊!!

网友:
LZ是看的很多,实践经验不多,继续加油,型号不对肯定会有问题,这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儿啊!什么困难到你手解决了!

网友:
可能你是在带新手吧,

网友:
呵呵,芯片还是原型号代用吧,没有原型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随意代换,不换付出的代价很大的。没有原型号的也要先在网上查一下可以代用的芯片。

网友:
只从外观大小就替换,lz勇气可嘉

网友:
这哥哥的思想真的超前 猜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牛人

网友:
挺牛的。~不过芯片做什么用还是要清楚啊

网友:
我是新手,我换的配件都是位置差不多,型号就不知道了,我觉得,修主板就是要胆大,心细,脸皮厚......
以前经常问高手,这个能不替换,那个又能不能替换,结果众说不一,于是干脆自己换上再说,大不了,爆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