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联想V450机器

楼主(2010-10-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V450的机器,客户说有可能进水了,拆机没发现有水的样子,就加电,待机0.01按开关到0.04。把COMS电池放电,机器就正常了,机器正常了以后有时候用一两天都没事,有时候按开关还是到0.04,然后再把COMS放电就有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很期待有高手来回答啊!!我会关注的

网友:
把板子洗了烤干。

网友:
先把板子烤干了试试。不行的或查查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我前几天遇到过华硕的机器就是这样。最后看图纸发现是南桥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多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