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R13 进水,修好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0-10-15):
今天接修一SONY  VR13  笔记本,,客户说进了点水,,现在不开机,,打开后无明显烧坏,,只是南桥下面有点水痕迹,,已干。  不开机,,有电。  先换掉南桥,,很顺利,,通电开机有显示了,,但是硬盘找不到,,后来一查硬盘也进了点水,,有水电产生的腐蚀痕迹,,才一夜多呀。放在别的机上测硬盘坏了, 于是换别的机上硬盘来试机,结果还是找不到,,查了硬盘有5 V  供电,,结果又陆续换了二个新南桥,还是一个样,,,后来加焊接口, 换了硬盘串口部分的四个隅合电容,,拆下南桥时,没有看到掉点,,明显腐蚀的点,,查串口线经隅合电容,,南桥背面的点没有开路的,,这时维修停滞不前了,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查,,或经验,,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在呀???

网友:
重点查进水部分

网友:
上次修一个V3000也是这样,纠结啊。供电正常,四个偶和电容都换了。
故障依旧。
后来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进水机器,应该南桥工作不正常引起,查下南桥周围的电阻,进南桥的给SATA模块的供电和100M时钟。

网友:
有测过硬盘时钟么 CLK_PCIE_SATA

网友:
查查SATA时钟。

网友:
BIOS 里面的硬盘模式       有没有关闭 。。  还原下BIOS 看下

网友:
bios 还原了,,,时钟还没有查,,显波器坏了,,不出波了,,唉,,祸不单行,,有没有不用示波器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