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白屏维修()

楼主(2010-10-15):
10.10.13
1dell
a840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拿到机器,由很重的香味,拆开机器,发现机器进了香水,电池接口附近,好几个元件已经腐蚀,先不管别的,把腐蚀部分处理干净再说,上电,继续白屏,看样子,只有老老实实查点路了,打开电路图,对着屏线接口测,lvds信号完全正常,看看别的,屏供电+lcdvcc,一测,0v,好了,查屏供电,
1、
+LCDVCC0v
2、
3.3V_RUN
正常:3.3V
3、
LCDVCC_ON 0V
故障找到了,正常lcdvcc_on应该为高电平,方能产生+lcdvcc,lcdvcc_on控制信号,
4、
Q30
脚位低,但3脚为0付,测量q30管子正常,那就查3脚上的电压
5、
R365
上端有15V,下端为0V,故障就在这了。
6、
用风枪一吹r365 ,此点阻马上就掉了,一看r365一端一端已经腐蚀没了,更换r365
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能说下lvds信号怎么测量  怎么判断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说下lvds信号怎么测量  怎么判断的吗

网友:
哥们,你维修好细心啊,学习啦,

网友(点评):
完全在扯淡。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维修好像很少用到,不过有用,我就先收了

网友:
楼主+LCDVCC 是通向屏的什么信号,麻烦能讲一下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多看图纸很重要

网友:
好啊,请问一下楼主LVDS信号是什么呀,能说一下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LVDS信号是怎么查的,是不是用示波器看波形,还是直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

网友:
  恭喜 你 碰到个大便宜。。。

网友:
深感有图纸要好修得多,现在没有图纸简直无从下手了,笔记本的电路太难跑了

网友:
楼主好思路  修的干净利落啊

网友:
这个钱好赚啊,就是lcdvcc屏的主供电3.3v没有产生

网友:
在线测Q30 准吗????  如何测,,,,麻烦楼主告诉一下

网友:
我修过1台DELL的

网友:
我这现在又太东芝的 开机瞬间白屏  过会进系统就好  呵呵   我怀疑可能是开机时候的信号不对吧 呵呵 真是的   客户要修 我闲麻烦 没给他弄 呵呵

网友:
能说下lvds信号怎么测量  怎么判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