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0-10-15):
求华硕代工清华同方M2V主板的通病    客户发来8块华硕代工的同方主板 内存和桥供电都不够  有1块供电正常休好  是北桥的问题   那种桥不可以加焊 只可以换  其他供电都 不正常  把休好的主板上的零件全部换在供电部正常的主板上还是出现供电部正常的现象   注意是全部换了都不对 有没高手指教下   声卡和一8脚芯片发烫  取下换了也一样的供电部正常   万分感谢!!!!!!!!!

网友:
说的怎么我迷湖啊!!!

网友:
语言组织的有问题看不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请重新说一下

网友:
你们就说哈那种主板有什么通病没?

网友:
查各个供电控制电压呀控制不正常换元件也没什么用呀,主板上面有专用芯片的就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