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恒温的烙铁头不知道修内存耐用不耐用。

楼主(2010-10-15):
请教一下大家用的电烙铁头能用多长时间?我用的是5块钱的电烙铁,我用板锉搓成刀口的 ,一天就得搓一次,想买个恒温的怕头不耐用。不知道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工具不好,我焊接一代的内存用小刷子刷点松香水,然后不加焊锡直接拉焊,不知道是太用力了还是头的问题。
焊电容之类的属于点焊,焊内存属于拖焊 ,太费烙铁头了。没刀口的话 要不焊不到,一不小心就把电容带掉了。

网友(点评):
快-----克936A加个白光头就可以哦,

网友:
焊接技术还不到,用尖头的,不要去挫它,不然当然用以弄坏线路和被腐蚀了
这个东西没有诀窍,就是靠熟练

网友:
恒温的好用的很 我就用恒温的 头子白光原装的 一个刀头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
烙铁 头靠养的   刚开始 我也不杂会 用的多了 自然就掌握了

网友:
一般修理一般的都够用了,一代内存修理焊接量太大了 ,怕10多快买的烙铁头抗不住。

网友:
呵呵,几块的就搞定了,十多块买个头,没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一把不就得了,淘宝上卖936手柄才十块钱,加个控制器就行,看我做的,一共做了四把,

懒得换烙铁头,哈哈。

想要PCB文件的可以短信我啊

网友:
一直考虑这种方案 。但是以为手柄40块呢 ,现在买了个 936B的 凑合用吧

网友:
安泰信的936烙铁焊内存用刀头感觉好用点

网友:
我就不信一个维修人员会连一个焊台都不舍得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全是舍不得买,像我这样经常用的四种烙铁头,又不想换拆来拆去,就得买四个焊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用4种烙铁头证明你的焊接功底还没有到家!现在大多数人只用一个K头就能完成所有焊接!

网友:
买个焊台吧,头子不能打磨的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出这样的话就能说明你对焊接知识学习太有限,或者说直接就点是对焊接效果没有要求。

建议学习一下烙铁的使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我拆装台式机主板的I/O可以不用电烙铁!而且效果基本和原装一样!
不知道你信不信!
立刻焊一个网卡试试!

网友:
用风枪焊IO效果确实比烙铁要好,也容易.特别是在那些小板上,有些IO用烙铁根本焊不到.

网友:
不要给老子说,BGA 都用烙铁搞上去。。。哈哈。可以申请专利哦

网友:
我都买了2个手柄一个装的是刀头,别一把装的是尖头的换来用的

网友:
呵呵,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有效率就可以了。还有用吹风机都可以焊IC的

网友:
呵呵,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有效率就可以了。还有用吹风机都可以焊IC的
引用 网友A:

都莫要吼哦,白猫黑猫,只要搞到老鼠就是好帽。。。。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诀窍,就是靠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