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开关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10-15):
大家好,昨天接到联想l195wa显示器,故障是开光一闪一闪的,后期改了高压,能正常显示,点了一分钟后,又变到原先的样子,我接的是电容12v,on,gnd,此板上有个四个保险,有谁弄过这样的显示器,能帮到我,最好留个电话,可以给你打电话,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问题或者驱动板过来的ON/OFF信号有问题,你先查下ON/OFF信号正常不正常?如果信号正常,那么就是引起了保护。单独一支一支点灯管测试

网友:
灯管我哪测试灯管点了,

网友:
你有联系方式,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一闪一闪,首先看闪的时候供电如何变化,供电变化查供电,供电不变查ON/OF控制信号,控制信号变查驱动板和按键板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的一样故障 是ON/0FF 从0V到4。5V来回跳动。

网友:
修好了,没想到是按键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了几天,又出现那样情况了,电源高压一体板on/off电压是0.05和0.06跳,换高压一体板还是一闪一闪的,驱动板电压是5v  on/off   0.5-0.6跳变,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有谁能帮我呀。求求你们了

网友:
现在通用板也有,电源一体板也有,不行就代换试一试下。有时故障现象是一样的。坏的地方也能不同。

网友:
我在问一下,驱动板有问题,高压一体板上的 on/off电压还能有2.5v吗,我这个显示器有时候能亮一下,我一测电源板上on/off有2.6v电压,过一会,就一闪闪的,一测基本没有电压了,我想买驱动板,有哪位有思路

网友: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毛病,用是能用,就是屏一明一暗的,我把管,电源码体板和驱动板都换过,问题依旧,现在都还扔在边上的(你说的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屏还是电源指示灯一闪闪的,如果是电源指示灯闪,我认识是电源的次级电容坏了)

网友:
开关一闪一闪的,我认识是电源次级电容坏了

网友:
哪个是次级电容

网友:
在说了,我换了一个高压一体板,也是那种情况呀

网友:
电源板次级电容是哪部份,请明示

网友:
屏一闪一闪的  很明显是灯管问题。。。冷开机 经常伴随着还有灯管发红,。。很好判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有一组高压有问题,还有就电容漏电引起的,这种问题不是很好修,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修了好久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