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导致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10-15):
前天卖一个AMD940主板和一个内存给同行,同行装好后键盘不能用,我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还是不能用,又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还是不能用,想,一定不是主板问题,无奈这下,换CPU试,一样结果,最后,抱着试试吧心理换内存,尽然好了,再把前两个主板也拿来试试都好了,真是太怪了

网友:
就是。电脑这方面的有很多问题是无法用理论去解释的

网友:
开机不报警?内存换其它电脑上试试

网友:
呵呵,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哦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内存有问题引起的假死机吧。

网友:
现在测试出内存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死机了吧。。。不是鼠标键盘不能用吧...我以前修过一块华硕的板子,过自检以后键盘的灯就死了。。当时没什么经验,当成键盘不能用使劲修。。。后来换了个usb的还是一样...突然反应过来了,是死机,不是鼠标键盘不能用。。。。后来换了一个杂牌板子的bios居然好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内存啊?翻新的吧,那么漏也

网友:
这内存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在开机画面那里死机了,你用USB键盘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是 死机  内存是好大的哦   啥牌子

网友:
内存SPD数据有问题,导制SB工作不正常。

网友:
USB的没试,当时什么都自检完,提示要按F1,按了没反映,没考滤那么多,就认为键盘失灵了,再在想想还真有可能是死机了,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当时没考滤那么多,就认为是键盘不能用,哎,可能真是死机现象,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哎,有时电脑出的问题真的是千变万化的呀,有的问题真的太怪

网友:
应试是死机了!!

网友:
这现象是很容易误判为键盘不能用哟,学习了

网友:
有时是会没考虑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