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MVP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15):
供电都正常,无明显外伤,BIOS刷过,也不行,帮助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
不 上小12V不掉就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的,还是一样能再次上电就是主板的某个电压没出掉电 测一下各个供电的场管有没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清楚一点,掉电是怎么个掉法,是掉电还是保护?

网友:
先把短路排除先吧。看一下CMOS跳线,电池电压。新一点的主板。上电之后无VCORE的话会保护的。

网友:
1.5V供电    RT9202

网友:
麻烦说清楚些

网友:
开机两秒掉电了,再开又掉电,不是短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