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15):
液晶屏维修一例

前几天一台翻新19寸宽液晶显示器带TV,故障现象是屏的左边1/2不规则跳动花屏,半个钟后有时又能正常。
先换驱动板,故障依旧,这样就基本确定问题在屏上了。拆开屏上的逻辑板,屏IC是cm2709。《换改IC后缀必须要一样的》围绕cm2709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屏线也没问题。于是就怀疑2709有问题,直接吹了,换上一颗新的。结果涛声依旧,到此感觉走到了尽头,于是呼就把它搁下了。第二天,比较闲决定在来鼓捣鼓捣。抱着死马当活马整,能不能摸的都摸一下,发现当手指压在左边最边上的pcb板时,花屏更严重。仔细看屏驱线与pcb板热压接的地方,绿油有点点起泡了,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来,找来酒精清洗,表面的绿油都洗掉了一些些,吹干接线上机,既然好啦!估计是进了点液体之类的慢慢的铜箔开始氧化了,相邻铜箔绝缘下降引起。清洗了的地方由于手头没有绿油,只有一瓶手喷漆,一按喷了个仙女散花,还是用牙签刮了点比较实在。再用吹风吹干,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怎么芯片焊成那样了啊   好脏哦

网友:
细心是每个维修人员必备

网友:
用松香焊的吧。这么脏。

网友:
焊的松香残留比较多

网友:
修液晶的,很多是从修电视转行过来的,,基本修电视机的都是用指针表47的,烙铁就是35W的,焊起来全用松香!就是这个样子了,用天那水洗一洗就好了!

网友:
兄台,可不可以帮我看看这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5573-from-home.html

网友:
用松香焊.天那水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