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3vw 半小时后,黑了,指示灯也灭了

楼主(2010-10-15):
203vw的
主诉:半小时后,黑了,指示灯也灭了。
         按开关,多次偶尔能开。按菜单键,一次就开了(但是出现OSD锁定)

问题来了,杂6组线头?:这是6灯的么?

开始维修:检测:电容外观OK,电压OK。温度最高的地方52度(红外线测温仪打出来的)

动手:上来直接杀 1530A(冠捷通病),加焊容易虚焊的地方。

给徒弟试验。
结果还是如此,单时间长久了点

无奈:总不能让我刷MCU吧,我可没那程序

请大家 判决

网友:
把按键板排线拔了点亮看看是否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按键本身漏电引起的。

网友:
机器温度过高保护了处理好散热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