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61e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0-10-15):
如题R61e键盘在DOS下可以正常用,在系统下用不了,但有时可以用而且反应特别慢打一个字母一会才会出来。
键盘换过新的,系统做了好几次都没用。难道是H8或南桥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
没见过     楼主修好了   记得要公布结果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修好就分享下啦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数据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acer 4715Z 键盘 ,方向键不能用,桌面上用鼠标双击都会出来属性的,但后来拆了重新装上键盘,可以用了,建议重装一下键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