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芯片代换问题高手请教

楼主(2010-10-15):
我觉得也是,芯片种类太多,有些在网上都不好查是什么芯片,也找不到芯片的相关资料,你说怎么修啊,芯片没得个统一的,像IO还好,主要就那个几芯片,其他电源管理,时钟管理等芯片多的很,找都找不到是什么芯片,厂里还有同型号的芯片,可是外面的人哪里来那样多芯片啊,
我得补充一下,如果说一个场效应管坏了,又没有同型号的管子情况下那我们应用怎么样的芯片代替啊,难道从别的板拆一个管子都可以用,或者说打个比方先:就是如果是用相同规格CPU的所有场效应管都可以通用吗,从别的用相同规格CPU上拆下来就可以用吗

对了电感能通用吧,比如是说南北桥电感,我个人认为可以通用吧,因为南北桥都是3.3 1.5 1.8V的电压,所以我想是可以通用,可是那些电源管理民瘼片呢,和场效应管芯片呢,三极管呢,没有同型号的情况下可以通用吗,我原来不知道哪里看到可好像说CPU的下管子坏了可以用上场子代换,上管子坏了一定要用同型号换,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请大哥师傅们指教哈,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 时钟芯片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没有也不要瞎代换   供电管可以试着去代换 不如说CPU供电上下管 一般都用0903 0603 或7003 8503  修时间长多观察下别的主板就明白了           至于电感 三极管 基地里很多讲解的 电路基础

网友:
多看贴吧好多都能代换的比如RT9214代RT9202 这些呀只要多总结经验,还有就是多买一点常 用的芯片在手上。

网友:
场管一般是找容量大的代换容量小的,例如75NO3,60N03,45N03,20N03等都可以代换15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