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花屏

楼主(2010-10-15):
客户拿来 机器时 是花屏  一竖一竖的  加焊 OK   (是显卡板来的)客户那走之后 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又出现了花屏 和以前的一样   , 又给他好好加焊一下  另外又把显存也加焊了  ,O K又可以了    。。可是客户拿走 用了差不多半个月  问题又出现了  又花屏 了    晕 ····怎么 会那么不稳定了  我打算换个显卡板  可是要400多  有点贵了  不划算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建议一下  我打算给他在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另外把显存拔下重做  ,不知道还会稳不稳定啊

网友:
重新加个散热片    应该可以支持一段时间

网友:
改风扇,,加铜片

网友:
重新植球或者换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你看看主板跟显卡板的借口处,那个位置容易开焊。

网友:
做显卡后,最后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加钢啊,,,将风扇改为长转。现在我只要修过显卡的机子,都加铜,返修的的。。

网友:
4L正解,重新植球后加铜片改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