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2D关机后气泵不能维持冷却工作。

楼主(2010-10-15):
安泰信AT852D关机后气泵不能维持冷却工作。关闭AT852开关后本应该发热丝停止工作但气泵维持一段时间冷却发热芯,而现在是直接关机了,长时间将会引起发热芯损坏,因此拆机开始维修,但还没有完全跑通电路。经查关机后维持气泵工作的继电器未能正常工作,查继电器正常,推动管8050正常,其B极由电容提供的维持电压正常,就是C提供电压的12V电压在关机后迅速消失,致使继电器不能吸合。跑提供12V电压的线路,前级有7812,桥堆,双组交流14V的变压器正常,跑至变压器初级,跑不通了,关闭电源的时候,待机电源好象也没有电源回路了。上图

希望熟悉该款机型的朋友提供一下参考意见!或者提供一下原理图!谢谢

网友:
换8050 B级 延时电容《或充电电阻》  容量不要改变,不然会充放电延时误差很大,关机气泵延时是靠继电器,继电器工作是靠8050的B级电容放电,此电容经常充放电很容易失效。我新买的热风枪为了让发热丝充分冷却 延长寿命,充电电阻 电容我都会改掉 具体参数是达到发热丝在50°左右关机,这个得反复调整,电阻太大充电电容电压达不到8050开启电压,关机就不会延时。PS很多热风枪关机后发热丝冷却都不够,导致寿命减短。

网友:
坏了.我直接换.852D我现在用的感觉没有的好

网友:
充电电容和8050基极电阻正常,基极电压在关机状态下能够维持在0。5V,就是其C级电压关机马上掉了,因此不能推动继电器吸合。三级管C级电压由7812 和桥堆及前级变压器提供,跑变压器220V初级电路,一路直接进气泵,一路在继电器K2常开状态,开机或关机状态下K1都处于常通状态。怀疑继电器K1 K2常开和常通状态是不是反了?是不是继电器本身问题?

网友: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原来是推动继电器的S8050三极管软击穿。更换后正常。用指针表1K档测量全部正常,拆下后通过10K档测量就发现了软击穿。开始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一切正常,走了不少弯路,但最终还是解决了。并由这个故障想起了当时为了图方便,插上电源插座后就一直没拨下过,但这个852D的工作原理是开机状态下,继电器始终在常闭状态下,等关闭机器开关,冷却结束,推动继电器的三级管才正式导通工作,继电器吸合到常开档,从而切断气泵工作电源。但如果不拨下电源,这个状态下三极管和继电器一直在工作。最终导致了S8050软穿。

网友:
我的852D是气泵一直不关,老是吹,这个怎么办?

网友:
有时候有软故障的零件很难拿数字这类的检查出来的,我都试过同类的经历,后来都是拆下来拿10K档测量才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