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45CM-S 重复开机

楼主(2010-10-15):
一块富士康945 GM 主板,开机后,诊断卡跑码,跑几个数字后,自动熄火,几秒钟后,又自动开启,然后屏幕显示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了,
重启也没有问题。但是关机断电后,CMOS被还原,开机又出现上面的情况,CMOS电池有电压,排除其它问题,是主板问题,
还有,装好系统后,声卡装不上驱动,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请各位帮帮忙,应该怎么修才好,。谢谢!

网友:
开机断电再开这是正常的现在好多主板都是这样,好像在CMOS里面可以设置的,装了不声卡驱动查一下声卡的有没正常工作。

网友:
可是有电池,且电池有电压,断插头后,(几需几秒)再开机时间和COMS设置全部还原了,成了出厂设置,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补充一下,我刚量到,COMOS电池的负极跟跳线的第一脚是通的,正极跟板下面的焊点是通的,电池正极跟地线的阻(如果红接地是无穷大,)黑接地是1万欧左右。

网友:
你跑线电池的正极应该连着电阻2级管然后才到跳线 量2级管是不是坏了 跳线别接反了 电压应该比电池电压稍低点不要低于2.5V  开机时用手触摸声卡芯片烫不烫手 测量声卡芯片的供电 7805 12V输入 5V输出

网友:
开机马上掉电。。。但是也重新开始正常工作。。一般品牌主板都是这样。。应该正常。。至于声卡的问题。可以根据型号到网上下一个。。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正常的~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COMS不保存吧,量一下电池有没电,或清理一下电池座!先从简单考虑,不好再查电路~
第三个问题,富士康声卡要去富士康官网下载,才驱得上去~

网友:
coms跳线,跳错了吧

网友:
刚拿出来准备再看一下,猛的发现这块主板点不亮了,一直重启,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下,接着又转,又停,又转,一直重复。前天还可以上网的。我把CPU,内存全拿下,再触发就不风扇就不停了,一直转,请问这代表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被还原,跑CMOS电路。电池有电,还有电能正常到南桥才行